采用单相220进,3相220出的变频器,变频运行时,设备带80付的电?

楼主(2009-09-24):
      采用单相220进,3相220出的变频器,变频运行时,设备带80付的电?不知是什么原因?测过供电回路 和电机,(用摇表测得绝缘),均未发现问题,请问和单相220进,3相220出的变频器运行有关系吗 ?(该设备因故无法接地线)

楼主:
电机是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外壳带80伏的电吗?

楼主:
电机外壳和设备是相连的

网友B:
做好接地再运行试试.....

楼主:
该设备因故无法接地线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吧。。建议做接地。什么叫做“因故无法接地线”?

网友D:
设备不接地,存有隐患!建议做好接地。

网友E:
你可以把变频器单独测试下,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以前碰到过一台变频器的模块绝缘不好,导电的,换了模块就好了。

网友F:
你可以试着把变频器拆开,电源板上有一个对地的电容,拆掉后再试。此电容在设备接地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变频器的抗干扰。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设备接地。

网友G:
即使是共模电压的影响,设备也不应该带80伏的电。我感觉这个电压并非是接触造成,是感应电压,漏电不会是80伏。因此,该设备进行合理接地就可以解决。

网友H:
是载波引起的高频漏电流,是电机定子与线包通过高频传导到外亮的,最好接地,砚场打个地柱就可以.在实在没有办法就电机外壳和零线之间串个1uf/400v的涤纶电容作地线也可以,

网友I: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式测出的80伏?测试点是哪两个位置?

楼主(2009-10-28):
因为该设备是移动工作车,输入220付,从变频器输出 3相220付,所以无法接地,80付是变频器运行时测量车体和旁边水泥地里的钢柱间的电压。请指教!

网友J:
无法接地就采取保护接零

楼主:
保护接零  ?能说详细些吗 ?谢谢 !是否可以加个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