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次烧毁,请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9-09-24):
先说下主回路(由于这台电脑上没软件,画不出来,就说下吧),380电源-空气开关-进线电抗器-主接触器-快熔-变频器-负载,这里说下所带的负载,电源从变频器出来后,到现场的分配箱,分配箱内有70个4A的空气开关,每个空气开关再接1台1.1KW的电机,电气室到分配箱大概有50m,分配箱到电机平均有35m(最远距离50m),他的控制方式是这样的:在现场工控机内有控制画面(GE90系统),通过网络发送合闸信号到变频器,再通过变频器控制主接触器合闸,完成准备过程,在现场操作室有一个转换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当然,在电气室有内控回路)。
故障现象:变频器多次烧坏1GBT、预冲放电板,快熔,一般发生在停机的情况下,在现场处理过程中,为减少事故时间,我们将负载转移到另外一个变频器柜中(两个柜一样的变频器(6se70系列),一样的电路),用内控方式控制启停,一直使用良好,没出过故障。
分析:我们检查过主回路,外围控制电路,变频器参数(就是拷贝的另一个变频器柜的变频器参数,修改地址等),现在就是考虑控制方式的不同,代用的柜使用的内控,停机是先将频率降到o,再停机,然在本柜使用控制时,有2种停机方式,一是在画面上操作,直接将主接触器分闸,一是操作转换开关停机(有停机延时设置,30),但目前到底故障时操作人员怎么操作的,没调查出来。那么,直接停主接触器,有可能出现故障情况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吗?
检查过输出电流大概100A左右,一般工作频率在25Hz;以前有输出电抗器,但损坏了,目前在准备备件,代用柜中也是没电抗器的。

楼主:
顶一下   希望各位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A:
不知道电机拖的是啥设备?但不应频繁操作主接触器。

网友B:
既然负载转移到另一个变频器柜工作正常,那就可以排除负载的故障了。

“一般发生在停机的情况下”会不会和制动单元(电阻)有关系,(小变频器我没见过,我们公司都是200KW左右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还有能耗回路。)

我觉得直接停主接触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制动单元已经甩掉了,开始也以为是制动单元的问题,实际上现场电机也不需要制动,干脆甩掉,但是,变频器故障一样,用了1天,一样的故障出现了。。。郁闷啊,,,

网友C:
直接切断交流接触器是不妥的。

网友D:
直接断掉主接触器是不好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不烦用变频器常通电,用多功能端子去控制你要的速度啊,

网友E:
输出直接断开是不好的.   直接断输入主接触器,电机会有反电动势回馈,造成IGBT烧毁.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61435 刘先生合肥神马电气

网友F:
正常的变频器是不应该因为输入断电而造成IGBT烧毁的,因为厂里供电局停电很多时候都是不通知的,有些设计人员设计时把紧急停车也是断电源.

网友G:
我用的一个变频器就是直接断掉主接触器后会报故障,但变频器放电完了之后就恢复了,不影响下次操作,也没有烧坏过东西啊,不知道楼主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H:
1台变频器拖动70个负载,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有明确限制,对应你描述的情况,70*(50+35)= 5950米,恐怕已经远远超出说明书中的规定,这已经造成变频器输出浪涌电流很大,如果在直接断开主回路接触器,这样的冲击恐怕任何变频器也难以承受。那个待用柜缩短使用减速方式停车,仍然很危险。

网友I(2009-10-26):
同意10楼的说法,还是要注意变频器的使用条件.

网友J:
要等变频器没有电压输出了,再关掉变频器电源,否则伤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