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S7-200

楼主(2009-09-25):
S7-200程序可以读出来可是写不进去,希望大伙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我是刚注册的      没有分数奖励给大家    不过以后一定会补给大家的

网友A:
PLC上面的开关是不是应该打在RUN-P上啊

网友B:
请查看软件版本及语言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系统块里有密码功能,程序设置了2及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LC上面的开关是不是应该打在RUN-P上啊

写的时候关掉     运行的时候才开的

楼主:
对:苦学 关于

系统块里有密码功能,程序设置了2及密码

内容的回复:我没有设置密码啊

楼主:
如果程序有问题,会不会也是传不进去的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