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其注意事项2

楼主(2009-09-25):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其注意事项

1.1 变频器的选型及安装注意事项

变频器的选型除一般须注意的事项(如输入电源电压、频率、输出功率、负载特点等)外,还要求与相应的电机匹配良好,要求在正常运行时,在充分发挥其节能优势的同时,避免其过载运行,并尽量避开其拖动设备如水泵的低效工作区,以保证其高效可靠运行。

变频器的安装环境须尽量做到清洁无尘,并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环境,有条件的可考虑墙侧底部进风屋顶排风的通风方式,且变频器安装时,其顶部及侧面须留足最小散热距离,以利于变频器的散热,另外,变频器对环境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湿度过高,变频器本身的电气绝缘降低,母排等金属部分容易腐蚀,而湿度过低又容易致使绝缘破坏,一般湿度保持在40%-90%为宜。

1.2 变频器的日常巡视

认真做好变频器的日常巡视检查工作,巡视内容主要包括:周围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合符要求,门窗通风散热是否良好;变频器下进风口、上出风口是否积尘或因积尘过多而堵塞;变频器运行参数是否正常,有无报警;整流柜、逆变柜内风扇运转是否正常;电抗器是否过热或出现电磁噪音;变频器内是否有振动或异常声音;电容器是否出现局部过热,外观有无鼓泡或变形,安全阀是否破裂;已停用的变频器加热器工作是否正常。

1.3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其检修工作

认真做好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其检修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定期(如三个月)对变频器进行除尘,重点是整流柜、逆变柜和控制柜,必要时可将整流模块、逆变模块和控制柜内的线路板拆出后进行除尘。变频器下进风口、上出风口是否积尘或因积尘过多而堵塞。变频器因本身散热要求通风量大,故运行一定时间以后,表面积尘十分严重,须定期清洁除尘。
将变频器前门打开, 后门拆开, 仔细检查交、直流母排有无变形、腐蚀、氧化,母排连接处螺丝有无松脱,各安装固定点处坚固螺丝有无松脱,固定用绝缘片或绝缘柱有无老化开裂或变形,如有应及时更换,重新紧固,对已发生变形的母排须校正后重新安装。
对线路板、母排等除尘后,进行必要的防腐处理,涂刷绝缘漆,对已出现局部放电、拉弧的母排须去除其毛刺后,再进行处理。对已绝缘击穿的绝缘板,须去除其损坏部分,在其损坏附近用相应绝缘等级的绝缘板对其进行隔绝处理,紧固并测试绝缘并认为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整流柜、逆变柜内风扇运行及转动是否正常,停机时,用手转动,观察轴承有无卡死或杂音,必要时更换轴承或维修。
对输入、整流及逆变、直流输入快熔进行全面检查,发现烧毁及时更换。
中间直流回路中的电容器有无漏液,外壳有无膨胀、鼓泡或变形,安全阀是否破裂,有条件的可对电容容量、漏电流、耐压等进行测试,对不符合要求的电容进行更换,对新电容或长期闲置未使用的电容,更换前须对其进行钝化处理。滤波电容的使用周期一般为5年,对使用时间在5年以上,电容容量、漏电流、耐压等指标明显偏离检测标准的,应酌情部分或全部更换。
对整流、逆变部分的二极管、GTO用万用表进行电气检测,测定其正向、反向电阻值,并在事先制定好的表格内认真做好记录,看各极间阻值是否正常,同一型号的器件一致性是否良好,必要时进行更换。
对A1、A2进线柜内的主接触器及其它辅助接触器进行检查,仔细观察各接触器动静触头有无拉弧、毛刺或表面氧化、凹凸不平,发现此类问题应对其相应的动静触头进行更换,确保其接触安全可靠。
仔细检查端子排有无老化、松脱,是否存在短路隐性故障,各连接线连接是否牢固,线皮有无破损,各电路板接插头接插是否牢固。进出主电源线连接是否可靠,连接处有无发热氧化等现象,接地是否良好。
电抗器有无异常鸣叫、振动或糊味。

另外,有条件的可对滤波后的直流波形、逆变输出波形及输入电源谐波成分进行测定。

楼主:
记下了。。。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