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S和IGBT驱动器IR2131;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楼主(2009-09-25):
1)IR2131J的故障输出只有一个通道,
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判断是过流还是欠压
故障,特别是在上电过程中,控制电源必须
从0上升至某值,在此过程中,IR2l3lJ的
故障输出端因内部欠压而动作,将此信号
作为过流信号去触发前级电路时,如果前
级保护电路具有自锁功能,可能使电路无
法启动。
2)由于IR2131J的电流检测输入端直
接与主电路连接,很容易引入干扰而使系
统停机或出现异常,因此,电流检测电阻应
用无感电阻。
3)如果IR2131J采用不隔离的驱动方
式,若主电路功率器件损坏,高压将直接串
入IR2l3lJ,引起2131J永久性损坏,严重
时还会将IR2131J前级电路击穿。
4)当IR2131J的输入信号来自微处理
器时,必须采取隔离措施。由于IR2131J具
有高侧驱动功能,因此可使用普通光电耦
合器,以降低成本。
5、结论
IR2131J是功率MOSFET和IGBT的
专用驱动电路,用其作为PWM 直流伺服
系统的驱动电路可使得驱动效果最佳,其
最完善的保护功能和高集成度使整个系
统的性能价格比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