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

楼主(2009-09-25):
各位大哥、高手,

我是初涉PLC,有很多不懂得地方,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FX1N-40MR程控器中的程序中T9计时器的K=1200, (设备定时运转时间为2分钟),我现在想改成k=3000(时间为5分钟),不知道改完后对程序和设备有没有影响,在线更改可以吗?急啊,谢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 太简单了

网友A:
要看工艺允许这样做吗?

网友B:
不管在线还是停机改都可以!

楼主:
毕竟是新手,领导不允许我去更改,怕我把设备弄瘫痪了,哎。

要是在线更改,步骤是不是这样:1.先读取程序;2.更换;3.再次写入程序(还需要再写入新的程序吗?要是写入的话,以前的程序用删除吗,还是直接写入进行覆盖)

很幼稚的问题,谢谢楼下

网友C:
没有问题,直接写覆盖就可以了,但是时间不能再长了,定时最大到32767*0.1

网友D:
时间如要加长可以多加几个定时器串起来, 先读取, 修改后 在写入就可以, 如果是监视写入模试,写完后按一下F4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