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求助!十分着急!!

楼主(2009-09-25):
上位机是一个西门子300PLC
下位是若干不同的PLC 但都是40点的 比如西门子200CPU226 三菱FX-1N40-CDR 欧姆龙CPM1A-40 松下40点的 要求上位可以对下位PLC进行读写操作 可以实现通讯吗?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自家的,那么基本上200只要加个EM277来和300做DP通讯就可以。

如果是三菱的,那么会非常麻烦,对于其他的PLC也如此。

其他品牌的小PLC基本上都不支持以太网络,如果有以太网络,那么你300上也用以太网络然后调用相应的FC就可以通讯。而如果不支持以太网络,你只能在300侧增加天价的CP341串口通讯模块。

无论怎么做,你首先要统一硬件,将整个网络整合为西门子支持的通讯格式或者其他厂家的。

Best Regards

网友B: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楼主:
听说以太网和串口的可以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全部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就是价格高了些

楼主:
MODBUS通讯方式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