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提供几款具有同步跟随功能的伺服驱动器,国产外国的均可

楼主(2009-09-25):
就是可以直接将一个副编码器信号引入,然后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跟随该编码器信号成比例运动,精度在不考虑机械误差的情况下可以达到0.1mm(理论上至少要有),转速不超过2000RPM。

网友A:
用过科尔摩根的一款,还不错

楼主: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我怎么中文、英文网站都打不开

网友B:
要多大功率?我在做200W以下的,

网友C:
所有的伺服都可以的将其分频输出作为控制信号控制另外一个电机,设置好电子齿轮比,关键是跟随精度 不同驱动器差异很大

楼主:
       是的,分频输出一般的驱动器都有的,关键在于驱动器跟随的算法与响应时间;或者采用普通的驱动器,再加一个同步的控制器?不过我感觉同步控制器只是使用了一个同步的脉冲输出而已,驱动器最终不一定能够完美的执行。

      前面的一些帖子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器的比较多,但这个好像有点浪费了。

TO 哲佑  1.5KW左右

网友D(2009-11-17):
包米勒  www.baumueller.cn

QQ 317547802 可以交流

网友E:
QQ 1098130045 可以交流

网友F:
我们最新生产的1000W以下的交流伺服。价格优惠,可以电话13505159236.

网友G:
看看力士乐的伺服系统。

另外,据说时光科技的异步伺服有同步功能,曾用于某核废料处理场的天车的双驱同步。

网友H:
麻烦告知邮箱,发个资料让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