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M238编程软件Somachine编程问题?急!!!

楼主(2009-09-25):
菜鸟求助关于M238编程软件Somachine编程问题?急!!!

我刚接触施耐德plc,现在有这个软件,但是没有教程,稍微了解一点twido plc编程语句,但是好像不一样

最基本的输入输出及中间继电器触点怎么命名啊?不是“%i0.0”,“%q0.0”,“%mw100”这样吗,为什么不对啊

也就是它基本的地址都是怎么定义,twido好像就是:输入“%i0.0”,输出“%q0.0”,内部字“%mw100”,模拟量“%iw10”,

M238是怎么定义?????

网友A:
SoMachine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里就有相关的说明,而且在做硬件配置时都会有明确的地址表示,认真地看一看吧。

网友B:
%ix0.0    %qx0.0

网友C(2010-08-29):
借宝地问个SOmachine的问题···········那个上升沿触点····就是普通常开触点中间加个“P”的 是怎么输入程序的啊?

网友A:
可分别使用R_TRIG和F_TRIG函数来获得上升沿及下降沿,如下图:

网友D(2011-04-15):
只需要定义变量就可以了,不需要指定中间继电器,没有M1什么的,要输入直接映射输入的地址:%IX0.1

使用上和一般的PLC方法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