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我错用了16平方电缆!

楼主(2009-09-25):
55KW空压机电机,我错选用了16平方电缆,电缆大概30M,明铺。空压机大概每天连续工作8小时,请问可以将就使用吗?如果换用25平方电缆应该就OK了吧?

网友A:
铜芯,明铺应该可以.

网友B:
16的有点小!最好用25的!

网友C:
我20KW也用25方的。虽然好保守,不过16我可以讲,条线会发热得好厉害。建议更换。

楼主:
我明天再看看,如果热的厉害,就再并一条16平方的。

网友D:
安全第一,建议更换。

网友E:
建议用35的线,因为机房室内温度比较高,我厂空压机房是22千瓦的用16的线,还发热呢。何况55千瓦。好好考虑一下吧,安全第一,线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F:
应该用大一点的线,太小的不安全呀

网友G:
25MM有点小建议35mm最好

网友H:
不用考虑了,赶紧更换

网友I:
换掉,否则会发生大事故的

网友J:
学习了。我公司有二台55KW的油泵用的是25平方的。

网友K:
换线!最好不要并线。

网友L:
是要考虑温度因素的,25摄氏度的载流量还要乘 以温度校正系数。

网友M:
环境温度高那就得换成35线啦

明铺的一出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N:
如果不想换线,可以多加两条16平方的线。

网友O:
快换掉吧,最好用35的线,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P:
现在的电线,基本不平方;为了安全,最好换35平的

网友Q:
安全是第一的,这样的配置是没有安全感的,更换吧,省得担心,明铺设的30米也好改。

网友R:
如果用变频启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S:
是直接启动还是降压启动,直接启动最好用35平方的铜线

楼主:
降压启动,我加了一条16平方电缆!

新麦子~!

网友:
你们厂没有钱吗 这点钱也省啊~!

网友T:
线还是小了点,最好用35的,

55kw应该是Y—三角形,启动吧

网友U:
换25平的吧,不然会出事故的

网友H:
如果是星---角启动,经过电缆的电流是电机电流的1/ 1.732,因此可以使用16平方的铜电缆;如果是其他启动方式,则应换成35平方的铜电缆。

网友V:
55KW电机,额定电流在110A左右,16平方的电缆,每平方电流为110/16=6.9A/mm2,22KW——90KW的电机一般选择原则为2A/mm2。

根据本原则,110A时的负载,应选用50平方毫米的电缆,但一般为了投资节省,选用35平方毫米的电缆。为了长期使用和减少线路铜耗,建议使用50平方毫米的电缆。

网友W:
我给你个公式吧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考虑电压降就可以了

电压降小于等于6%《船用是这样规定的》

电压降=√3 * L *I  / (r *s) *coso

L 为电缆的长度  I 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可以根据千瓦数计算) r为铜的电导率为54  s  为电缆的截面积

网友X:
我觉得要是用35²的铜电缆比较好,原因同26楼的。

网友Y:
线径的选择主要考虑周围环境温度,建议使用35mm2

网友Z:
35的电缆比较可靠建议更换

网友AA:
没紧张,没有问题。注意把线连接处压紧。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我给你个公式吧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考虑电压降就可以了

电压降小于等于6%《船用是这样规定的》

电压降=√3 * L *I  / (r *s) *coso

L 为电缆的长度  I 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可以根据千瓦数计算) r为铜的电导率为54  s  为电缆的截面积

做电工还是专业一点吧,害不死自己,也会害死别人的。

少于35不能用,大于50不经济。这是规矩!

网友AC:
太有趣了
http://kxqc.com

网友AD:
现在市场上的线都超小,16mm线>10mm,本人用千分尺量过.所以最好用>35mm的线.

网友AE:
插入。学以致用~

网友AF:
如果是铜线还可以用,最好再并一根16的铜线

网友AG:
现在市场上的线都超小,16mm线>10mm,本人用千分尺量过.所以最好用>35mm的,现在的电线有分国标[GB]和行业标准[JB]两种在线径和材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AH:
建议你换掉,现在生产电线的厂家一般情况下都缺方,你用16的线,其实都没有那么粗的,线细了才、容易发热,时间长了后果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的,用35可以

网友AI:
双根电缆16平方可的用要国标线

网友AJ:
铜线应该可以,每平方毫米大约6.9A呀,不过电线要有足够的空间散热。

网友AK:
用铜芯的已起码要用25mm,从安全作想还是要用35mm.

网友AL:
铜芯25mm2就行了,现在铜价可高呀。

网友AM:
可以查看一下电缆选型资料,电缆根据使用环境和铺设方试其载流量不等的。  一般电缆经验考虑不发热为:2-3A每平方mm。不知你的是风冷还是水冷,建议考虑50的线.

网友AM:
30M的距离也不短,再并一根线电压波形可能有损。

网友AN(2009-11-02):
小了小了,你是空压机呢,我们55的水泵,我都用50平的线,我们用线打折都很低的,为了安全嘛,工控,稳定第一,安全更重要。

网友AO(2009-12-09):
空压机电流会到额定电流,电缆不一定质量很好,也许会穿管,也许夏天有环境温度,建议用50的铜芯电缆

网友AP:
最小35平方最好用50平方铜线要不然消防局都怕你

网友AQ:
55kw功率、3相交流的负载,按照常规估算其额定电流大约110A,16平方的铜线大约能够承受16*6=96A电流,显然偏小了,必须用25平方铜线,而且这样也没有多少余量,建议用35平方铜线

网友AR:
建议你用35平方的,现在的假货太多了,你的电缆是不是达到了线径的标准还是个未知数,用大一点电缆你可以放心的躺在床上睡大觉。

网友AS:
肯定不行的啦,如果你是用变频或软启动来控制电机的话,最好是使用35平方的电缆线。比较安全

网友AT:
一平方的铜线  最大承受  多少电流!!

有人说和我说过一平方的线最多承受一千瓦。。

这个有根据吗??

网友AU:
35平方都要用铜芯的,用铝芯的都还会发热.

网友AV:
55KW25平方就可以了,大了经济上也是浪费,25平方明装安全载流量126A。

网友AW:
用25平方的就完全可以

网友AX:
我用过35的铝线,长时间工作线发热。我改用了25MM铜线后工作没有问题了。建议你距离短用25MM的铜线。离配电柜距离长过30M,用35MM的铜线最佳了啊

新麦子~!

网友:
快换掉吧,最好用35的线

网友AY:
星三角启动  换成35的线

网友AZ:
25够了,用35,又大,又不好,当然不常动,又有钱,不介意

网友BA(2010-01-27):
我认为用35的应该是最适合的

网友BB:
如果仅是从能否使用的角度看,那衡量标准是线的温度在当地最高环境温度下是否超标?如果不超那就放心使用。

网友BC:
2楼 说得对!16的有点小!最好用25的!

网友BD:
如果不想换线,可以多加两条16平方的线。 看你的负载电流,在100A以下就一条16平方就可以

网友BE(2010-06-01):
53A电流我用10mm的,可以吗?

网友AG:
该用35平方的国标线

网友BF:
强烈建用35pingfangde

网友BG:
建议用30MM^2或者以上的,16的肯定不行!

网友BH:
现在市场上的确水货电缆很多,如果你用的是正规厂家的RVV电缆,还是可以的

网友BI:
看你带的负载怎么样如果小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的话还是换大点的

网友BJ:
计算得知25平的电缆载流量为铝的100A铜的125A     35平的为铝的105铜的140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是110吧,你自己看着选吧,要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35的,这样也考虑了你的应用地点比较特殊

网友BK:
16再并一条上去应该可以了,一条16的 发热量太大

网友BL:
55KW,星角启动吧110A按70A取16的够,但要标准线

网友BM:
空压机呀,选50平方的吧,35平方理论可以,但我觉得我不会用

网友BN:
我们厂有个110的空气压缩机,我铺线的时候用了60平方的铜线,结果在用了大约两个月以后,在一次开机的过程中,刚转换三角的时候,突然断了一根线(直接烧短了,把高压也顶的跳闸了),那个郁闷呀。所以我换了条9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