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差动保护?电机的差动保护包括哪些~!

楼主(2009-09-25):
什么叫差动保护?电机的差动保护包括哪些~!

网友A:
呵呵!差动保护是用在变压器上的。电机上有差动保护吗???

差动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是按循环电流原理装设的。
  主要用来保护双绕组或三绕组变压器绕组内部及其引出线上发生的各种相间短路故障,同时也可以用来保护变压器单相匝间短路故障。
  在绕组变压器的两侧均装设电流互感器,其二次侧按循环电流法接线,即如果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同极性端都朝向母线侧,则将同极性端子相连,并在两接线之间并联接入电流继电器。在继电器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是两侧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之差,也就是说差动继电器是接在差动回路的。
  从理论上讲,正常运行及外部故障时,差动回路电流为零。实际上由于两侧电流互感器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等原因,在正常运行和外部短路时,差动回路中仍有不平衡电流Iumb流过,此时流过继电器的电流IK为 Ik=I1-I2=Iumb
  要求不平衡电流应尽量的小,以确保继电器不会误动。
  当变压器内部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在差动回路中由于I2改变了方向或等于零(无电源侧),这是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为I1与I2之和,即
  Ik=I1+I2=Iumb
  能使继电器可靠动作。
  变压器差动保护的范围是构成变压器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之间的电气设备、以及连接这些设备的导线。由于差动保护对保护区外故障不会动作,因此差动保护不需要与保护区外相邻元件保护在动作值和动作时限上相互配合,所以在区内故障时,可以瞬时动作。
  差动保护是反映被保护元件(或区域)两侧电流差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差动保护是保护变压器的内部短路故障,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变压器的两侧,在正常负荷情况或外部发生短路时,流入差动继电器的电流为不平衡电流,在适当选择好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变压比和接线方式的条件下,该不平衡电流值很小,并小于差动保护的动作电流,故保护不动作;在变压器内部发生短路时,流入继电器的电流大于差动保护的动作电流,差动保护动作于跳闸。

网友B(2016-05-02):
公司具有非常完善的差动保护装置产品线、公司可以生产、母线差动保护、光纤差动保护、线路差动保护、发电机差动保护、电动机差动保护、主变差动保护、配变差动保护等各种差动保护产品;产品具备差动速断保护、带或不带二次谐波制动的复式比率差动保护,CT断线告警;Y/△补偿投入;非电量保护等非常完善的保护功能、具有对一次设备电压电流模拟量和开关量的完整强大的采集功能,并可以配备标准的485、232和工业CAN通讯口、光纤通讯口、以太网通讯口以及其他电网专用的通讯口;公司差动保护装置产年销售量已突破1500余台、主要用于发电厂及以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大型变电站中。

本文出自:http://www.weijizongbao.com/

网友B:
主变类保护

更多>

991主变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992主变差动保护测控装置(二圈变)

981主变高后备保护测控装置

983主变低后备保护测控装置

985主变非电量保护测控装置

980主变有载调压测控装置

993主变差动保护测控装置(三圈变)

984主变后备保护操作装置

线路保护

更多>

941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经济型)

987S线路距离保护装置(圆特性)

997数字式光纤电流差动保护装置

951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标准型)

97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

994线路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71C线路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变压器保护

更多>

995变压器差动保护测控装置(配变)

972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

9521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

972C变压器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9421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经济型)

电动机保护

更多>

973C电动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异步)

973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异步)

9431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996电动机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74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同步)

9531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926MD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电容器保护

更多>

9561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76微机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461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64电容器自动投切装置

978无功自动补偿保护测控装置

发电机保护

更多>

988C发电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998发电机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88发电机后备保护测控装置

989发电机转子接地保护测控装置

999发变组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88D低压发电机后备保护测控装置

备自投保护

更多>

963 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自恢复型)

9581进线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9571母联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963D低压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PT保护

更多>

966母线PT并列保护测控装置

9541母线PT并列保护测控装置

9551母线PT保护测控装置

9441电压并列装置

母联保护

更多>

9591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9491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979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其他二次设备

更多>

922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

9719 风电场箱变测控装置

光伏自动并网开关

921母线PT二次消谐装置

929无线测温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

923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9711光伏箱变测控装置

9690D防孤岛保护装置

6811分布式光伏并网接口一体装置

自动化系统

更多>

900微机后台监控系统

900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920微机五防监控系统

差动类保护

更多>

995变压器差动保护测控装置(配变)

973C电动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异步)

997数字式光纤电流差动保护装置

986母线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96电动机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94线路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971C线路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辅助类保护

更多>

966母线PT并列保护测控装置

9719 风电场箱变测控装置

968低频减载保护测控装置

967低压减载保护测控装置

990故障解列装置

960S公用设备测控装置

929无线测温装置

971C线路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961通讯管理机

963D低压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微机保护屏

更多>

机组LCU屏

发电机保护测控屏

主变保护测控屏

公用LCU屏

公用测控屏

发电机同期屏

线路保护测控屏

远动通讯屏

低频低压减载屏

发电机励磁屏

低压类保护

更多>

988D低压发电机后备保护测控装置

926MD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94X(经济型)

更多>

941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经济型)

9431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9461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491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9441电压并列装置

9421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经济型)

95X(标准型)

更多>

9561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591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9581进线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9541母线PT并列保护测控装置

951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标准型)

9521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

9571母联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9551母线PT保护测控装置

9531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97X(高端型)

更多>

973C电动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异步)

977电抗器保护测控装置

973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异步)

976微机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979母联保护测控装置

972C变压器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972变压器保护测控装置

97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

综合保护测控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produ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