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9-26):
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7.5KW。上电设定频率运行,输出正常,但就是不能运行到所设定频率,且不能稳定下来,一直在设定的频率附近来回变化。

比如设定目标频率50HZ,运行到49点8到9多HZ,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来回变化,偶尔回到50HZ,不过,那也是瞬时的。

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请赐教!

网友A:
原因很多.可能是负载不太稳定.

网友B:
很多变频器小数点后面跳动  都是这样 正常的很 如果觉得看这样不舒服的话 可以改成设定频率

楼主:
我是空载试机。

按正常情况下设定多少频率,变频器直接运行到所设定频率,比如设定20HZ,运行后到20HZ,

但安川的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正常啊

对安川机器熟悉的朋友多多指点啊

网友C:
这正常的很

网友D:
不知你是不是用的外用电位器0-10V控制,如果是有可能与电位器的连接线过长,或者线路有破损受到干扰,还有就是电位器有问题,最好改为面板控制试试

网友E:
这么显示一般是正常的\!显示是有误差的!总不能那么精确把1!

网友F:
正常的

要不看看转差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