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作为网络OPC server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2009-09-26):
我在局域网中一台机器用组态王作为OPC server(我在组态王项目工程中新建了OPC服务器),另一台机器用WINCC添加OPC驱动,作为client,但添加变量的时候通过网络找组态王那台机器,那台机器总是带红"\"的,也就是发现不了那台机器中的OPC server。望高手指教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DCOM在作怪,当客户端和服务器在两个不同的机子上时,十分有可能就是DCOM导致的互相不能“看见”或者“找不到”。您可以尝试按照《如何在Windows XP 或者2003系统上调试DCOM》中的步骤那样去调试,也可以试试OPC Tunneller 代您彻底解决DCOM的问题 (您只需要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分别安装Tunneller的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不论OPC客户端和服务器原本是否在一个工作组也好,不同的局域网也好,都可畅通无阻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