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利威尔 C200系列 DCS 接线板型号问题

楼主(2009-09-26):
接线板型号 :MC-TDIY22 和MC-PDIY22 的区别

   哪个型号是内部供电的?

                          MC-TAIH02 和MC-TAIH03的区别

网友A:
MC-TDIY22     FTA, D/I 24VDC COMP TERM CE CC

网友B:
MC-TDIY22 和MC-PDIY22 的区别 :

MC-TDIY22 是FTA

MC-PDIY22 是IOP

网友C(2009-11-09):
MC-TDIY22 和MC-PDIY22 的区别 :

MC-TDIY22 是FTA ,可以外部供电,也可以内部供电。内部供电要短接。

MC-PDIY22 是IOP
MC-TAIH02---Smart Transmitter Interface Applications

网友D(2010-01-05):
区别是一个是FTA板子,一个是IOP卡件。。。两个是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