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0D系统故障

楼主(2009-09-26):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840D系统的加工中心。现在出现机床工作中自动停车。停车无任何报警(在diagnosis,下查看),按启动键能继续运行。24小时大约出现10次左右。我更换过电源模块,更换以后故障消失了7天左右。现在有出现了,我也不敢再换电源模块了。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自动停车,首先根据你的信息我简单分析一下:

 自动停车,说明是急停了,开关信号存在接地现象,拉低了24V电压造成,或者SIEMENS的都有安全回路,应该检查一下门开关和急停等,但是再更换开关电源后又消失了7天,说一说开关电源是故障原因之一,或者开关电源有质量问题.检查一下外围的信号线路,或者故障停机后详细查看电气元器件的状态,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外围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C:
检查下24V,通讯总线需接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auto power off功能是否被激发了?

网友E:
停车没有报警的话,那就是说明系统没问题,检查一下停止键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F:
西门子S7--300中的 DB块的 作用是 用来存储数据 的,可以 理解为相当于中间继电器,起中间转换作用吗?还有就是在西门子840D中将机床某个轴由闭环改为半闭环,除了改机床数据中的 编码器数量外,还要将PLC中的某个DB位置1,比如镗床中 的回转工作台B轴,将DB36.DBX1.5置1,这样做是 为了让系统默认测量系统1有效吗,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