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咨询伺服电机的有规律多点定位(PLS2)

楼主(2009-09-26):
我想咨询下,现在做一个项目,X轴的多点定位。而且是每隔一定时间移动一定距离。比如A-B B-C C-D D-E ...最后返回到A点重复同样的工作,现在我想问下,是不是定位每个点时,它的一些参数,加速比,减速比,脉冲输出量设定值。这样很麻烦,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呢?谢谢指点。。 另外我只需要简单的阶梯定位功能。

网友A:
速度快吗,负载怎么的样

网友B:
可以试试表格功能呀,或者功能块,不过功能块我也不大会,在学习,有高手可以指导一下,我也谢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据说是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