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测试PLC脉冲输出的个数是否准确?

楼主(2009-09-26):
我如果想测试PLC的脉冲输出个数是否准确有什么好办法?请各位帮忙提提意见。

网友A:
接到脉冲输入模块。

网友B:
高数计数模块.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同一个主机还是用另一个主机计数?

网友C:
用另外的一个主机啊,就可以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高手赐教?

网友D:
我听一个朋友讲 把Y点的脉冲输出反馈给 X高速计数点。他们成功了。

具体连电路我就不大清楚了。

山大领地 www.jnlingdi.cn

楼主:
这种办法我也用过,只是同一个硬件、软件、同样处理速度脉冲肯定是可以计准的。用另一个主机来计应该会更好些。

网友E:
这个弄过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弄过用编码器反馈的脉冲给PLC高速来计的?

网友F:
呵呵,很多人弄过,不是有没有人弄过!

网友G:
回8楼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在5V左右,而PLC的高速输入口电气规范(24V)与5V的脉冲信号电气不能匹配,从而无法直接连接让PLC给脉冲计数。

但是可以考虑加以个三极管放大后在连接。

网友H:
编码器一般都有5-24V电压输入的宽度,可以直接接在PLC上。

网友A(2009-11-25):
10楼 , ,在那胡说八道。 。 。。

网友I:
接到高速计数点!!!!!!!!!!!!!!!

网友F:
十楼说的没错,鸡蛋饼 真有点孤落寡闻!

网友H(2010-09-04):
很多编码器反馈电压在5-30V

网友J(2011-09-15):
开集电极的输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