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G7故障,PG矢量控制电机抖动厉害,无PG矢量控制和V/F控制正常

楼主(2009-09-26):
一台电梯用的VG7富士变频器,PG矢量控制电机抖动厉害,无PG矢量控制和V/F控制正常,经代换是驱动板故障,请问谁修过,难道PG矢量有专门的驱动通道和反馈通道?

网友A:
矢量控制是靠电流互感器来调节的   抖动厉害  可能是输出电流不是很平衡

网友B:
参数是否有问题?电梯用的VG3,VG5,VG7富士变频器我司修的很多,参数没问题,则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查下主板编码器小板和反馈回路,可能有器件坏了的

网友B(2011-01-15):
PG矢量控制反馈通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