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自己变

楼主(2009-09-26):
台达ES32  程序发现和原来大不相同不同,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机器一直正常使用,发现故障后查看程序???????????????????

网友A:
1、附近有强干扰出现。

2、PLC本身开关电源出现问题

3、程序一个条件后面的程序过多!!

网友B:
电池可能松动或者电量不足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