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多台变频器和PLC通信图片

楼主(2009-09-27):
汇川变频器多台通信图片

网友A:
PLC呢?照片上好像没拍到啊?

网友B:
东西可能价格不低,可是把自己的档次也看得太低了,这么小的控制箱,这样的接线方式!

楼主:
抱歉,现场的汇川H2U-3232MR PLC没有拍全,这是个陶瓷厂客户,客户电柜的空间很小,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C:
第一次见到一个机柜里放这么多变频器。

网友D:
如果用通信这么多站点,会不会慢。第二就是电磁干扰。第三散热。问题好多哦。箱子设计部太合理。

网友E(2009-11-29):
这样安装散热是个很大的问题,太不规范了。

下面变频器散的热直接给上面变频器加热,使用有考验啊

网友F(2010-01-18):
27台变频器,晕了

.......................

网友G:
这套柜子在现场的确是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H(2010-02-25):
这么多变频器装一个小的一个柜子散热一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证明了汇川变频器的品质很不错(在这样的环境不坏)。

通信的话MODBUS支持最多128个站。这个通信就没什么特别的。我想通信速度一定是蜗牛了。根据我的经验,读个数据大约5S吧。现场的电磁干扰一定很大,波特率不能设得太大,9600就容易出错了。

网友I(2010-04-12):
27台变频器放在一起,这么近距离用MODBUS速度也变慢吗?没用过现场总线,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