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IF31(USB to RS232)驱动问题

楼主(2009-09-27):
USB-CIF31(USB to RS232)驱动时,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安装正常,而端口却是黄色惊叹号,转换器不能工作!而以前安装的很正常!同一条线,同一个软件只是重装了系统,系统软件也是同一个!请大师们给予指导解决问题

网友A:
建议从网上下载一个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加我的QQ吧,我发给你,是你的安装问题!38680350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安装问题吧,重新安装看看

我这供应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吧,qq523860371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E:
端口设置问题吧!你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和驱动无关。

楼主(2009-12-09):
谢谢各位!好久没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F:
★价格绝对优惠★
特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屏下载线 ,总线连接器,文本显示器,CP5611卡需要的话可以进本店铺看看。
如果觉得价格贵可以联系本人,一定让你买到你满意的产品。
实体店铺:上海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88号塞格电子市场1C21

网友G: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lqic.com

网友H(2011-02-03):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出现了你之前出现的问题,请问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I(2014-06-28):
USB-CIF31数据线欧姆龙和西门子s7-200编程能够通用吗?

网友J(2021-05-18):
您好,USB-CIF3J的转换线,驱动程序找不到了,从网上 找了一个,打开惠普电脑的设备管理器,USB2.0-serial前面还是个问号,还是找不到端口,什么问题呢?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