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与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27):
请问各位大侠,接触器与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难度呀 !

网友B:
找些资料看看呗,一两句说不清楚啊

网友C:
我觉得继电器包含在接触器的功能里面,继电器只是有常开常闭触点,而接触器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三对主触点,实现对主电路的控制,再就是接触器一般是用在主电路中,线圈电压一般为220vAC,继电器大多用在控制路中,线圈电压一般为24vdc。还有不明白的再问!

网友D:
继电器一般没有主触点,只有辅助触点;

继电器辅助触点电流一般小于10A,多数在5A;接触器主触点电流大于10A;

继电器辅助触点比较多,用于控制回路;接触器辅助触点少,用于主回路控制。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主要是触点多少,过电流大小!

网友F:
做个记号学习了,我也一直没有分清

网友G:
最主要的就是触点经过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H:
继电器小,接触器大,继电器一般用于中间控制回路,接触器可直接拖动电动机等大功率负载......

网友I:
是啊  接触器是用来控制主回路的,继电器在电路用起中继做用。

网友J:
继电器小,接触器大,继电器一般用于中间控制回路,接触器可直接拖动电动机等大功率负载。

同意八楼的说法。

网友K:
继电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分类较多,不能一概而论,如普通的中间继电器,还有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还可分为过流型,欠流型),时间继电器,热继电器,速度继电器等等.

网友L:
继电器主要是低电压大电流控制,接触器是高电压大电流控制机!

网友L: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弱控强

网友M:
继电器是做中继用的,而接触器是直接接负载的。

网友N:
接触器用在主线路上,继电器用在控制线路上!

网友O:
  继电器是一种当其输入量变化到某一定值时,其触头即接通或分断交直流小容量的控制回路的电器。他的种类繁多。

网友P:
 灭弧 装置与 能力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找些资料看看呗,一两句说不清楚啊

网友R: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现在的区分是,能用接触器直接控制负载而继电器不能。继电器能控制接触器,但是没有听说过接触器控制继电器。

网友S(2009-11-08):
区别太大了,一个用于大电流,一个用于小电流,

镭射膜包装机,印刷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包括内容:各种变频器,PLC维修,伺服驱动器,张力控制器,各种电动机维修技术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机电维修工在此领域中吸取更多的经验。QQ群:793116016

网友T:
一个是用在主电路,一个是控制电路,接触器带的是负载,继电器带的是开关信号

网友U:
说白了就是只要是触点数能满足需要,接触器可以代替继电器使用,而继电器在电流超过5A时不能当接触器使用!这将取决于所带负载的额定电流。

网友V:
继电器是一种当输入量(电、磁、声、光、热)达到一定值时,输出量将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自动控制器件。
继电器是具有隔离功能的自动开关元件,广泛应用于遥控、遥测、通讯、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及电力电子设备中,是最重要的控制元件之一。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继电器一般都有能反映一定输入变量(如电流、电压、功率、阻抗、频率、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输入部分);有能对被控电路实现“通”、“断”控制的执行机构(输出部分);在继电器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之间,还有对输入量进行耦合隔离,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驱动部分)。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几种作用:
.....1) 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 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 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 4) 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网友W:
电源散热技术
电源散热新材料-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
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 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5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
联系人:张收成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电源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 解决电源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3mm均有。联系的话:13621325228 张收成先生 散热技术交流QQ:774783199

网友X:
区别就是接触器有灭弧装置,而继电器没有。但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选择两种电器可以通用。主电路在继电器额定的电流情况下却没有很大的电弧继电器完全可以当接触器挂负载使用。

网友Y:
接触器主要用在主回路中,电流一般较大,继电器一般根据电压、功率、阻抗、频率、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物理量变化而动作

网友Z:
接触器主要控制大电流电路。继电器主要控制小电流电路。

网友AA:
继电器是一种当输入量(电、磁、声、光、热)达到一定值时,输出量将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自动控制器件。

继电器分好多种,跟接触器不是单纯的比较。最好看下继电器的分类,例如时间继电器怎么去跟接触器做比较,不是单纯的常开常闭的问题。

网友AB(2010-01-19):
  除在功率应用上有大小区别外,把接触器看成是继电器的一种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AC: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继电器用于控制回路。

接触器线圈得电的时候接触器闭合,电路导通(主回路)。继电器线圈得电,线圈吸合,常闭点变开店,常开点变闭店。

找几份电路图看看 自己体会体会就明白了。

网友AD(2010-03-10):
其实对有些电器的名称的探讨大可不必钻牛角尖,钻的越细越没有意义,没有实用价值。接触器和继电器工作原理相同,都属电磁开关。一般分两大使用范围,强电和弱电(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认为强电就不能用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容5A~630A;而继电器则从mA~几个A,最大的应该是522继电器触点容量达到20A,大多数用在烘箱里,它和接触器相比就是高度只有同规格接触器的一半,在空间高度限制时替代接触器。作为电工主要掌握,从控制对象和安装的环境去考虑究竟是选用接触器还是继电器,但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多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其实对有些电器的名称的探讨大可不必钻牛角尖,钻的越细越没有意义,没有实用价值。

不同不同就是不同!

XW:你说什么不同嘛?

东方:用法不同、结构不同、叫法不同……

XW:人家不都讲了?

东方:讲一个没有讲到的:动作时间不同。继电器一般是毫秒级,而接触器是几百毫秒级。

网友AF:
“接触”就是“继续”的意思,只是我们把有能通过大电流的三个主触头的电器叫接触器,能通过小电流的电器叫继电器,还从功能上分为中继,时间继电器等。

网友AG:
接触器可以用在主线路中,可以通过电流较大一般在10A以上,而继电器不可以可通过电流也在10A以下,一般是5A

网友AH:
个人觉得,接触器在主电路中用的多。继电器在控制回路中用得多有时候也用到接触器的常开常闭触点。

翻翻电机正反转电路图,都在里面。

网友AI:
一般来说接触器用在主电路 能灭弧

网友AJ:
         接触器:仅有一个起始位置,可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包括过载运行条件)下的电路的一种非手的操作的机械开关。

        断路器:能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能在规定的非正常条件下(如短路)接通、承载电流一定的时间和分断电流的一种机械开关电器。

网友AK(2010-05-21):
感谢前辈地指导,上面那些东西都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AL:
接触器与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1、“接触器”就是“继电器”;

2、但继电器不都是接触器;

3、也就是说“接触器”是“继电器”的一种;

4、接触器是一种可通断大电流的继电器,有灭弧罩,动作快等特点。

网友AM:
1,继电器一般根据信号变化而输出信号,比如时间继电器,压力继电器之类的。或者在电路中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如中间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

2,接触器是用来接通或断开主回路电气。

网友AN:
简单来讲,接触器就是通过比继电器大的电流,继电器一般只能通过5A电流,用于控制连锁电路;接触器通过电流要大于5A,通常用来控制电机等负载。接触器一般可以替代继电器,但是继电器并不能完全替代接触器。

网友AO(2010-10-18):
不错 学到了 主要的区别都有了

网友AP:
继电器是用于控制回路的,一个继电器往往有几对常开/常闭节点,可以用于不同的控制回路,它的节点不能通过大电流,一般不用于动力回路;
接触器类似于断路器,是用弱电来控制接通或者切断强电的,主要用于动力回路

网友AQ: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分类较多,不能一概而论,如普通的中间继电器,还有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还可分为过流型,欠流型),时间继电器,热继电器,速度继电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