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9-09-27):
请问上面的PLC程序,有哪位大哥可以把每一句的意思写一下,小弟不懂这几句的意思。拜托了。

网友A:
这是温度转换的计算方法,温度模块测的数值是实际温度的10倍,比如实际温度是37度,测量值就是370。

网友B:
L   PIW268   //将地址PIW268的值载入累加器1

L  10             //加常熟10载入累加器1,同时将累加器1的值载入累加器2

/I                    //将累加器2的值除以累加器1的值(按数据类型为整形),结果保存在累加器1里,余数保存在累加器2里

T   DB9.DBW12   //将累加器1的值保存在地址DB9.DBW12中

运行的结果就是 PIW268 / 10  将结果保存在地址DB9.DBW12中。这是基本的数据处理语句,多看看书吧。

楼主:
对:胖友 关于

L   PIW268   //将地址PIW268的值载入累加器1

L  10             //加常熟10载入累加器1,同时将累加器1的值载入累加器2

/I                    //将累加器2的值除以累加器1的值(按数据类型为整形),结果保存在累加器1里,余数保存在累加器2里

T   DB9.DBW12   //将累加器1的值保存在地址DB9.DBW12中

运行的结果就是 PIW268 / 10  将结果保存在地址DB9.DBW12中。这是基本的数据处理语句,多看看书吧。

内容的回复:太感谢你了,不了解这些知识,能建议一下看什么书吗?

网友C:
建议你一下看STEP7 编程手册,资料中心里就有,你自己去下载吧,祝你好运!

网友D:
程序编的不是很好,舍弃了温度的小数部分的数值,至少应该转换成实数。

网友E:
好像是一段温度变换程序。只取了整数部分~!

网友F:
这个不懂的话,建议从头开始吧,没什么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