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用ifix的portal做过网页发布啊?

楼主(2009-09-27):
哪位兄弟用ifix的portal做过网页发布啊?

我现在用PORTAL连接不到远程计算机的数据,如何做到呢?

楼主:
哪位兄弟有PORTAL说明书啊?或相关资料也行啊。给偶一份啊

thomas_top@126.com

楼主:
没人做过吗?高手都出来啊。。帮我一把啊

用PORTAL开发步骤是什么啊。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谢谢

网友A:
看电子书,也可以直接导出IFIX的画面到PORTAL上

网友B:
1、先用portal测试一下是否有问题;

2、用iFix连接远程数据库是否存在问题;

最有可能的是硬件狗存在问题。

楼主:
在PORTAL的数据源里面定义一数据源(IFIX)实时数据,点TEST,但连接不到服务器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连接不到数据呢?

楼主:
对:ckdatong 关于

1、先用portal测试一下是否有问题;

2、用iFix连接远程数据库是否存在问题;

最有可能的是硬件狗存在问题。

内容的回复:

兄弟。我现在就是连接不到远程计算机的数据。画面我导出来了。但数据没有。怎么回事尼?硬件狗肯定是没问题的。正版的狗

网友C(2010-04-29):
LZ ~ 有关于portal发布的资料吗 给我一份

网友D:
先保证网络和远程数据采集没有问题,然后再做画面采集

网友E:
我现在用PORTAL连接不到远程计算机的数据,如何做到呢?

这个连接远程iFIX首先要创建一个iFIX C/S架构,如果不清楚请到www.haiyue.net/bbs/ 提问,我们可以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