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台达伺服驱动的面板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27):
台达伺服驱动的 面板显示 好像都没有小数点的。全部都是整数,不知道台达其他系列的是不这样的。还有就是其他品牌的伺服驱动的显示。数码管显示是不也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要有小数点呢?

楼主:
一些参数的设定要有小数点的吧,我看变频器上好多参数都是有小数点

网友:
台达没用过,用过的几种伺服,也没见过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