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8模块SF灯为何经常闪烁

楼主(2009-09-27):
公司里有一环形炉,最近SM338模块的SF灯老是闪烁
环形炉系统由1台400PLC加若干模块组成,338模块在从站上,作用是装出料小车定位,在装料小车动作的时候338包故障,小车由一台15KW变频电机带动,6SE70变频器控制,仔细观察一下后,好像是在小车减速停止期间报的最为频繁。居车间里说,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前两天环形炉厂家对小车进行提速后才有这种情况,可是进料小车没有问题,不知为何,麻烦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SF灯闪烁,大多是PROFIBUS总线有点问题,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总线

楼主:
谢gongkong78_dq,在PLC闪烁的时候从站338模块也在闪烁,其他的IO模块并没有问题,若是PROFIBUS的问题的话,该IM153模块下所挂的Q点应全部复位吧,现在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不会复位。你的这种闪烁,只是在这个动作过程发生,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动作不会做,等待后这个故障即会自动消失。设备正常,但当下次动作重新开始时又有可能会重复前面的故障,那么包括你的硬件也需一起仔细检查的。。。。。。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灯闪烁,大多是PROFIBUS总线有点问题,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总线

dp有问题是亮bf灯

建议检查cpu的缓冲信息以及模版的信息(在线看)

楼主:
to 一大幅度
当时检查缓冲区提示就是338所在模块的诊断地址错误,但是判断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
to gongkong78_dq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以前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最近才出现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观察变频器,是否也报警,重点要查变频器

网友D:
我这里也有这种现象,SF红灯亮着,但是读取编码器的数据没有问题,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察变频器,是否也报警,重点要查变频器

变频器报警,想来不会影响通讯的,而且现场观察的时候就是338的SF灯也在闪,在编码器运行的时候

楼主:
to yy821
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别的通道的故障吧,或者只用了1个通道,但是别的通道在硬件组态上没有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