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230RC 如何实现程序循环

楼主(2009-09-27):
比如,一台电机连续一个方向运转,每个一个小时,让它反转一分钟。如何用西门子logo 写程序?

网友A:
计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LOGO跟PLC类似的不停的扫描执行。

只要用定时器首尾相接的经典电路就能实现。

如上面用两个定时器T1,T2    就能实现反复循环;

                                          T2

------------|/|-----------[ T1]

------------| |-----------[ T2]

                                          T1

这就是经典的定时器首尾相接

平时多看点PLC的书,学点经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