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触摸屏上电时指示灯由绿色转黄色屏幕是黑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9-27):
我单位设备上有一台pro-fac触摸屏上电时指示灯由绿色转黄色,屏幕是黑屏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正常启动后应该指示灯一直绿色,如果指示灯由绿色变为黄色,且屏幕黑屏的话,那很可能背光灯坏了。

网友B(2011-06-04):
电路检测背光灯损坏,指示灯变黄

网友C(2011-07-09):
你好,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全系列触摸屏修复服务,收费低,保修时间长。

如果需要可以电话咨询:13553119412

联系人: 许工

网友D:
您好!对你的这个问题如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请拨打联系电话13510769830 ,联系人:郭生        谢谢!

网友E(2012-06-03):
背光用高压板挂了,更换就好了。楼主可以用手电照射看下屏幕,看下屏幕是显示有图像?         我们单位的一个月坏两了,故障怎样发生的到现在没明白,那位高手兼大师能给指条明路?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F(2012-10-18):
背景灯控制板坏了,这个坏的最多,具体原因还要看操作过程,我一直在跟踪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