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型号

楼主(2009-09-28):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行家,你们在订购接线端子时,主要些什么样的规格型号?表示什么意思?以前只用不买,不太明白

另外,开口线鼻子和园口的有什么区别?

多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端子的意思,不是看广告来的

网友A:
1.开口为UT,圆口为OT;

2.  例OT1.5-5    1.5表示圆口接线线径可达1.5平方,5表示圆口开口可接M5螺钉.

楼主:
接线端子有统一的么?

楼主:
没有明白的?谁给解释一下普通端子型号

网友B(2010-04-16):
我需要用

网友C(2010-06-28):
  接线端子有很多生产商型号每家都不一样。以魏德为例, 有z-系列 ,W--系列,SAK-系列,P-系列的. 大概有上万种型号。因为  你  没说明用在什么地方,有哪些要求。所以很难在这里说的清楚具体的。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清楚,加QQ289188477

网友D:
对,每一家型号都不一样的,可以从电流,电压,间距等参数来确定最后需要的端子!QQ378098625,欧陆接线端子。

网友E: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行家,你们在订购接线端子时,主要些什么样的规格型号?表示什么意思?以前只用不买,不太明白

回答:比如继电保护装置的电流端子JQH8-12这款端子,J表示接线端子的意思,QH表示桥虹品牌(qiaohong)-8是第8个系列,-12表示12位的意思。

一般在定端子之前你要了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端子,按端子的功能分类有,普通端子,保险端子,试验端子,接地端子,双层端子,双层导通端子,三层端子,三层导通端子,一进双出端子,一进三出端子,双进双出端子,刀闸端子,过电压保护端子,标记端子等。按电流分类,分为,普通端子(小电流端子),大电流端子(100A以上或25MM线以上)。按外型分类。可分为导轨式端子,(比如JH1,JH2,JH5,JH9,JHY1等)固定式端子(比如,TB,TC,X3,X5,H系列,JQH8-12,JQH8-12B,JQH8-12C等),线路板端子(PCB端子)等。

另外,开口线鼻子和园口的有什么区别?这两种端子是一样的接线,开口的接线方便点,不用把要接线的原器件的螺丝,全部拧下来,用圆型的端子一般用在电流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防止端子接线不可靠而掉线的情况。

网友E: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行家,你们在订购接线端子时,主要些什么样的规格型号?表示什么意思?以前只用不买,不太明白
回答:比如继电保护装置的电流端子JQH8-12这款端子,J表示接线端子的意思,QH表示桥虹品牌(qiaohong)-8是第8个系列,-12表示12位的意思。
一般在定端子之前你要了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端子,按端子的功能分类有,普通端子,保险端子,试验端子,接地端子,双层端子,双层导通端子,三层端子,三层导通端子,一进双出端子,一进三出端子,双进双出端子,刀闸端子,过电压保护端子,标记端子等。按电流分类,分为,普通端子(小电流端子),大电流端子(100A以上或25MM线以上)。按外型分类。可分为导轨式端子,(比如JH1,JH2,JH5,JH9,JHY1等)固定式端子(比如,TB,TC,X3,X5,H系列,JQH8-12,JQH8-12B,JQH8-12C等),线路板端子(PCB端子)等。

另外,开口线鼻子和园口的有什么区别?这两种端子是一样的接线,开口的接线方便点,不用把要接线的原器件的螺丝,全部拧下来,用圆型的端子一般用在电流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防止端子接线不可靠而掉线的情况。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访问www.smwdq.com.cn南京三门湾电器有限公司,我们可以交流。

网友F(2010-08-20):
我想知道接地端子怎么选啊

网友G:
这东西,说是说不清楚的,你上网搜下端子厂家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对:酸奶女孩 关于

我想知道接地端子怎么选啊

内容的回复:接地端子也是根据线径的大接来选的,比如WUK5N普通接线端子,是接4平方线的,那他的接地端子也4平方的,得选WUSLKG5,其他的也一样,机械控制的接地排,也是根据线径的大小来选的,如JDG-A-1是接2.5MM的4位的,的选用的压线端子是2.5MM螺丝头是M4的

网友E:
内容的回复:接地端子也是根据线径的大接来选的,比如WUK5N普通接线端子,是接4平方线的,那他的接地端子也4平方的,得选WUSLKG5,其他的也一样,机械控制的接地排,也是根据线径的大小来选的,如JDG-A-1是接2.5MM的4位的,的选用的压线端子是2.5MM螺丝头是M4的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访问www.smwdq.com.cn南京三门湾电器有限公司,我们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