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直接埋到墙里面有什么坏处???

楼主(2009-09-28):
        电缆如果直接埋到墙里面不套管,有什么坏处????会不会影响线的寿命,会影响几年?????

网友A:
220v 的大电压线会老化而短路,所以,一些旧建筑会起火.

其它低压线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自己                      顶一下

网友B:
直接埋,线路一旦损坏,不能更换,线路绝缘如有破损,会发生漏电跳开关现象,但是这样散热效果好。

网友C:
电缆出现问题的话,查找故障点麻烦!明铺比较好!或作电缆通道.

网友D:
分什么,地方,温度。湿度,长度,负荷。一般是橡塑的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E:
直接埋,线路一旦损坏,不能更换,线路绝缘如有破损,会发生漏电跳开关现象,但是这样散热效果好。
电缆出现问题的话,查找故障点麻烦!明铺比较好!或作电缆通道.

楼主:
谢      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直接埋,线路一旦损坏,不能更换,线路绝缘如有破损,会发生漏电跳开关现象

换电缆比较麻烦

网友G:
电缆如果直接埋到墙里面,电缆是什么型号,带铠装的可以,聚氯乙稀电线墙里面不可以有接头,橡塑电缆的不行,容易开裂

网友H:
这种做法就是以后出了问题难更换电缆。别的没什么大坏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