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SPFC宏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ABB ACS510 SPFC宏的问题
今天有两套设备出厂调试,一个是SPFC宏应用一拖三,一个是SPFC宏一拖二

上电,设参数:

9902:循环软起

1102:外部二

1401-1403=31 继电器输出

8117=2 辅机数量

8120=3 内部锁定

8127=3 电机数量

其余默认,接线如下:

DI1: 空

DI2: 接24V

DI3: 电机一自动

DI4: 电机二自动

DI5:电机三自动

DI6:电机一,二,三自动

AI1接0-10V给定,给定约有40%

AI2 空

AO1,AO2空

启动,结果是

电机一软起,到52HZ时,经延时电机一断开,电机二软起,0.5秒后电机一切入工频

电机二到52HZ,延时后。。。。电机一软起,电机二,三切入工频

变换启动顺序也是一样,总有一台不能软起,直接工频起动

一拖二的那个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二次接线图有错,少变频接触器常开触点

网友B(2011-11-07):
恒压一拖二怎么接线,1#工频接触器线圈接哪里,

网友C:
把二次接线图抓上来看看,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D(2014-07-16):
        楼主应该是发现SPFC切换泵的现象。当第一台泵变频启动到达满频运行经延时后压力还不够,停掉第一台泵将第二台泵接入变频然后第一台立马工频,当第二台变频达到满频压力还不够,经过延时停掉第二台泵(注意,此时第一台泵的继电器输出为保持状态),将第三台泵接入变频,然后立马将第二台泵接入工频;实现这个有个前提,就是第一台泵必须是工作状态,而我们的电路中如果没有对每台泵的工频接触器进行自保,那么在第二台切换第三台时,因没有对第一台的工频自保,所以第一台泵的接触器就断开了,那么第二台泵断开一瞬间由于第一台泵的继电器输出处于保持状态,所以跳到第一台泵变频,由于二次电路的互锁功能,第二、三台就只能工频运行了,所以就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呵呵,说了这么多不是讲清楚没有,但是,楼主可以改改电路,将每台泵的工频接触器线圈加个自保电路应该就可以解决!另外可以参考说明书里的两台泵SPFC电路

        我也是最近遇到这个问题,最后反复看现象分析图纸得来的!希望能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E(2014-08-2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