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09-09-28):
请问大家,我用的是GALIL公司的DMC1842运动控制卡(PCI插槽型),松下的伺服电机,现在发现,当电机servo-on后,控制卡端子板到驱动器之间的I/O线受到干扰,从驱动器上观察到,驱动器的接受脉冲数在一直累加.速度时快时慢.但是当我把电脑关掉,也就是控制卡断电后,驱动器的接受脉冲数就不再变化了(我用的是驱动器试运行模式,所以不用控制卡也能保持servo-on). 以上情况只在用750W的电机时出现,而250W的则没有.想请教下各位老师和专家,可能是啥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从驱动器上观察到,驱动器的接受脉冲数在一直累加.速度时快时慢”

见过干扰的,但没见过这么严重的,通常只是偶尔有问题。您用的,是屏蔽线么?现场有地线么?

网友B:
控制线尽量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楼主:
用了屏蔽线了,不过不是双绞的,现场有地线,奇怪的是,我控制箱里有根从力矩电机驱动器反馈到控制卡的编码器信号线,它就从来都不受干扰,即使把它的屏蔽线两头都不接地,也是没有干扰的.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是电脑机箱的接地问题,明天再试试看有没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