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 输出不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9-28):
有个CPM1A 的PLC,输出不良,强制输出时指示灯正常有亮,可输出端部通,不知怎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所有的点都是的么
用的什么输出的啊,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的可以把输出不良的继电器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