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普通电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9-09-29):
有没有普通单相电机变频调速器,带电容起动的那种,功率在500W以下,QQ348287252

网友A:
有吗???没有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专业,得找专业人士请教一下

网友C:
我是赛菱变频器厂,有你所需的变频器,请电013362697193

网友D:
小沈阳:这个有吗?

赵本山:这个可以有。

不信你看

单相220V输入 单相输出

变频器型号
TS2904PT2M
TS2907PT2M
TS2915PT2M
TS2922PT2M

适配电机
400W
750W
1.5KW
2.2KW

额定电流
2.5A
4A
7A
11A

网友E:
一般是没有的,像咱们平常用的带电容的电机叫电容分相式电机,普通的如平常的电风扇和吊扇的电机都是电容分相式电机,他主要靠电容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因为电机里面有电容所以不能接220v的变频器 ,我原来也这样接过,但是不能进行调速。建议还是换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F:
我公司有台安川V7单相 0.4KW的         要不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