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HMI通讯问题解决办法?
C,Drop-銳

楼主(2009-09-29):
最近经常会遇到PLC和HMI通讯不上...

并不是接线有错误或者设置有问题...而是有干扰.

小弟在这里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很强的抗干扰啊.   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在伺服,变频器或需要强电的电气元件电源端加上个滤波器..有点效果.但是感觉还是有点影响.

但是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有很多种,请问解决此类问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感激不尽!!!

网友A:
将近出线换成四芯屏蔽线 将控制与动力线分开

网友B:
    最好选择双绞线!

网友C:
控制线与主电缆垂直配线,尽量不要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