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浅谈2

楼主(2009-09-29):
变频器维修经验浅谈2
文章来源:无锡金城电气 www.wxjcdq.com.cn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楼主:
联系电话:0510-85227058(传真) 85227258 13665113368 13382892339(高秋艳 女士)
客服QQ:861688634 (贾小姐)
邮箱:861688634@qq.com
网址:www.wxjcdq.com.cn
地址:江苏无锡市新区长江路7号科技园四区

网友A:
谢谢你的热情相助。祝你好运。

网友B:
三菱 变频器主板 E540系列 230元一片 几乎全新、 A540 主板 360一片 几乎全新、F540J-15KW 主板 500 一片、F740 主板 600一片。量大优惠。13349038125,打造全国最低。需要请联系我

楼主:
客气客气,大家共同学习~~欢迎有时间到我公司参观指导~

网友C: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D:
正在学习变频器,希望多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