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和 数据库

楼主(2009-09-29):
WINCC 不仅仅是做监控,那是最基础的,学过面向对象语言的一会就会搞了,它的高级别的应用就是通信和数据库的操作。

这部分设及的知识面比较宽,需要有高级语言和数据库方面的知识。它应该是自动化和计算机专业的交叉学科,我是学自动化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不扎实,所以感觉挺难的。

提出这个话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深入浅出WINCC 对这部分讲的不很清楚,也有很多错的地方。

网友A:
第一版的程序是有些错误,不过在VB的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提交给西门子了,他们在第2版中已经更正了。

楼主: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set conn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再 vb环境下能通过吗。

网友B:
可以的   这个就是VB用的语言吧   你是不是要用VBS脚本啊 用的话也没有问题

楼主:
CreateObject 函数只能用于创建 COM 对象。

CreateObject 函数 (Visual Basic)
创建和返回对 COM 对象的引用。CreateObject 不能用于在 Visual Basic 中创建类的实例,除非那些类显式公开为 COM 组件。
Public Shared Function CreateObject( _
ByVal ProgId As String, _
Optional ByVal ServerName As String = "" _
) As Object
参数
ProgId
必选。String。要创建的对象的程序 ID。
ServerName
可选。String。将要在其上创建对象的网络服务器的名称。如果 ServerName 为空字符串 (""),则使用本地计算机。

若要创建 COM 组件的实例,请将由 CreateObject 返回的对象赋给一个对象变量:

Sub CreateADODB()
Dim adoApp As Object
adoApp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End Sub
用于存储返回对象的对象变量的类型可影响应用程序的性能。通过用 As Object 子句声明对象变量所创建的变量可以包含对任何对象类型的引用。然而,通过该变量访问对象是“后期绑定”,即绑定在程序运行时发生。由于包括应用程序性能降低在内的多种原因,应该避免后期绑定。
可以创建一个导致早期绑定的对象变量,即绑定在编译程序时发生。若要执行此操作,从“项目”菜单上“添加引用”对话框的“COM”选项卡中,为您的对象添加对类型库的引用。然后声明对象的特定类型的对象变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Dim 语句和主 Interop 程序集来创建对象比使用 CreateObject 函数更为有效

示例
下面的示例使用 CreateObject 函数来创建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并将该工作表保存到文件中。若要使用此示例,必须在运行此程序的计算机上安装 Excel。而且,您必须从“项目”菜单上“添加引用”对话框的“COM”选项卡中添加对类型库的引用。根据计算机上安装的 Excel 版本,类型库的名称将有所不同。例如,对于 Microsoft Excel 2002,类型库的名称为 Microsoft Excel 10.0 Object Library。
Visual Basic 复制代码
Sub TestExcel()
Dim xlApp As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Application
Dim xlBook As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Workbook
Dim xlSheet As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Worksheet
xlApp = CType(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_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Application)
xlBook = CType(xlApp.Workbooks.Add, _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Workbook)
xlSheet = CType(xlBook.Worksheets(1), _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Worksheet)
‘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uts text in the second row of the sheet.
xlSheet.Cells(2, 2) = "This is column B row 2"
‘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hows the sheet.
xlSheet.Application.Visible = True
‘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aves the sheet to the C:\Test.xls directory.
xlSheet.SaveAs("C:\Test.xls")
‘ Optionally, you can call xlApp.Quit to close the workbook.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