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能否同时接两路(三线制)

楼主(2009-09-29):
今天在做现场维护的过程中,想把一支pt100同时接两路分别给plc模块,但是只有一路能显示,另一路则显示数值乱跳,怎么样的接发才能满足两路同时有显示。(pt100是单芯的)请教!!!!!!!!!!

网友A:
把两路的断线检测都关掉啊!

楼主:
甩开一路了用万用表量阻值显示乱跳的

网友B:
加一个一进二出的安全栅就可以了

网友C:
三个办法:

1.  一进二出的安全栅,可以,但太贵;

2。用一支铂电阻温变(4-20mA),串在两个PLC的AI输入卡中,比上面便宜;

       最多 只能送两个PLC,再多一个就不稳定了;

3.  用一只铂电阻送入PLC1,PLC1再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再送另一个PLC2,这也简单;

(2)(3)方法,是我们常用的方法,都用过; 一个重要温度要送入二个PLC、一个DCS,接线的仪表班长

 用一支温变串三次 的办法,结果DCS上显示的温度跳动达10度,工艺人员在会上讲总管温度跳动很大,

我一听就知道原因,找人改用(2)(3)相结合的方法,再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对第二种办法表示认同!

网友E:
铂电阻分两路是不行的,换成双支的吧。或者换成一体化温变

网友F:
5楼说的方法2和方法3我们也都用过,都是可行的。

网友G:
你用的PT100是有两组接点吗?

网友H(2009-11-21):
简单方法,加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15810182618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把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换成双支组的,即经济又可靠。如果一定要用一支热电阻信号提供给两个PLC的话,那就看看信号调理模块是否有一路输入电阻信号,两路输出电阻信号的产品了。查一下信号调理模块产品就知道了。

网友I:
我给你查了,热电阻信号隔离分配模块式一路电阻信号输入,两路4-20mA信号输出,没有两路电阻信号输出的。如果用两路电流信号输出的,你就要更换PLC的模拟输入模块类型,不能用电阻输入的了。其实就把传感器改双支组就好了,简单经济。

网友J:
有条件还是选用一入二出的温变器;

串接法只适用于非常规场合(应急时常这莫干,不过事后一般都还会用一入二出温变替代掉。)。

网友K:
电阻不能串着用的撒

要不双支

要不一分二

要不转电流串着用

网友L(2010-01-08):
如果是同一个控制系统中根本不用进两个PLC,只要在DCS里组态就行了

网友M:
应该转电流串着用好用,再将4-20ma的信号输进PLC就可以了

网友N:
我觉得第三种方法最简单,也最好实现。。。另15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I(2010-02-20):
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把Pt100铂电阻换成双支组的,体积和原来一样,也不影响安装问题。铠装温度传感器就很好。两支元件分别接入两个PLC就搞定了,即可靠有简单经济。一支元件是不能接两个显示或控制仪表设备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宁波泰索科技有限公司,各种温度传感器都有生产。0574-62505590;62506588或联系本人:18905847300杨高工。

网友O:
PT100是电阻信号,不能够并联,换成双支或者加模块

网友P:
不能

http://www.cnblogs.com/cmqiu/archive/2009/09/09/1563072.html

温度仪表,特点是计算机可以控制直线匀速升温,模糊PID恒温.恒温控制无超调,误差不大于0.3度,客户多用来替代进口产品

网友Q:
5楼的方法2和3都比较可行,改双支后2点显示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R(2010-07-19):
郁闷,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原来的系统动不了, 所以不能用方法2, 3  , 但第1方法 安全栅出来的信号是4-20MA , 原来的系统不能采用,  大家有好的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szkuailin@126.com

网友S:
简单方法,加一个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变成两路标准信号给PLC,我们有这种产品,200多块

www.yipuauto.com

电话:021-64708528

网友T(2012-02-29):
引用 网友O:
关于PT100是电阻信号,不能够并联,换成双支或者加模块

您好 需要加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