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的电动机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该怎么选用?

楼主(2009-09-29):
举例说明现在有一台3KW的三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流6A。需要对其控制。先有如下提问:

1.空开进线应选多粗的?

2.空开应选多大的?

3.接触器应选多大的?

4.热继电器应选多大的?

5.连接电动机的线选多粗的?

想问问大家在实际的设计中是怎么对低压电气件进行选型的?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还是经过专业的计算公式呢?请大家说明一下你们都是怎么选用的?可以参照上面的例子说一下。有计算公式的希望大家列出来。谢谢

网友A:
1.   2.5

2.   10A

3.   16A

4.    8A

5.    1.5

网友B:
空开进线应选多粗的  2.5mm,短时间用可以1.5mm

空开应选多大的?  DZ47-60  D10。电机启动时不跳闸,电机缺相运行(如接触器触头粘连时尽可能跳闸)

接触器应选多大的? CJX2-1210   现在CJX2接触器价格低廉(比CJ10/20便宜,缺点就1个辅助触头),电流直接启动按电流2倍取。11KW电机22A就用40A。如果你用正规施耐德或者其他进口接触器,可以直接按电机电流选用。如11KW电机22A,用25A接触器,国产接触器要柳比较大的余量

热继电器应选多大的?JR28 6-8A  电机电流在热继电器范围的中下部比较好

连接电动机的线选多粗的?1.5-2.5,线粗线损少,但一次性投资高。我公司设备一般每年工作时间超过7000小时,要求用线都是1mm/KW。10KW电机就用10mm铜线。30KW电机就用35mm铜线

楼主:
大家有什么经验值吗?我不想直接知道答案,比如说3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6A,空开选10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有经验值吗?)。比如空开选用时应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接触器选用时应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热保护选用时应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连接电动机的线缆应是多少呢?怎么计算出来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C:
其实算这并不难,我指的是理论值选取。你自己看书吧:《电力拖动原理与控制》里面有各种电气元件的选取方法

网友D:
1.空开进线应选4mm保守

2.空开应选16 A

3.接触器应选18A

4.热继电器应选6.0 A

5.连接电动机的线选2.5mm

网友E:
现在人都凭经验,我觉得应该凭公式。这样容易统一。

楼主:
同意六楼的,大家一个人一种说法,我到底该听谁的呢?希望大家把计算公式列出来,这样我也好知道下一次选型时按照公式来就是了。

网友F(2015-01-06):
每次选型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我选的在电工那都说大,而且人家说实际用小的也没问题,选这么大还费成本,搞的我不知道怎么选了,真心希望能按公式计算出来。这些经验值不能说不可靠,但毕竟不是国家标准,只有按照标准,设计才有理论依据,才能更有说服力

网友G(2020-09-21):
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按照额定电流2.5倍选用导线与断路器!接触器选择:频繁启动选用额定电流2倍最低是LC1-D09,超过该电流值按照实际选用,每天启动3~5次按照额定电流1.2~1.5倍选用即可。热继电器属于垃圾保护器件,不建议选用——建议选用电机专用断路器:按照电机额定电流与电机断路器电流规格选用,不再是2.5倍关系,否则无法正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