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RW44软启动器

楼主(2009-09-30):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的软启动器,型号为3RW44,现在启动的时候报负载缺失T1故障,启动器脱扣。按照说明书此故障是电机接线问题,检查电机接线很好,电机的三相阻值也很平均。以前也报过这样的故障,故障复位后电机还能启动运转。这次彻底的启动不起来了。换新软启动器也同样报负载缺失T1故障。有这方面经验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
难道就没有那位大侠用过这个启动器吗?

楼主:
现在能启动起来了 , 我把电机的负载等级改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A(2011-01-21):
通常设定的负载级别比实际小时,会报故障.用在变频器上时,也会出现此现象.因为不同的负载,软启动器启动时会对应不同的输出.

网友B(2013-01-30):
  北京海特鸿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软启动器。

可以解决西门子软启动器的常见故障:

起动报缺相故障,故障灯亮且电机没反应,起动完毕时旁路接触器不吸合,跳空气开关,显示屏无显示,出现乱码,起动时报故障,起动超时,电流不稳定且电流过大,过热故障灯亮,可控硅损坏,出现重复起动现象等故障。

本公司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上,欢迎各地朋友来电咨询我们。

维修热线13126989874刘工   网上咨询QQ175078528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院恒欣商务大厦主楼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