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AB PLC的区别

楼主(2009-09-30):
请问各位:西门子PLC与AB PLC编程方法和指令差别大吗

网友A:
PLC编程方法都差不多!

指令名有差别,指令类型差不多

懂一种,学另一种就快,主要是了解指令集、硬件使用组态、内存分配使用、程序结构等后,基本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