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是3个组成的变频器损坏一个模块维修是必须三个全换吗

楼主(2009-09-30):
我发现我们公司在维修变频器时,IGBT是3个只有一个损坏,在维修时维修人员把3个全换掉,说是要保持相同的特性,必须要3个全换全新的,请问各位,必须要这样吗,是什么道理。

网友A:
要让客户知道这是必须的,否则怎么赚钱啊?

网友B:
这是骗人的高招啊,你想学还是不学?

网友C:
太有才了哈哈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

IGBT通断测试和耐压测试通过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是没有必要,但是一般做法是都换,因为坏了一个其他的两个也会受连累,搞不好一上电也跟着坏了。

网友B:
不会吧,没那么严重地。

网友F:
太保险了吧!全换!

网友G:
如果是免费就全换了 ,

保证其他两个还在服役期限内收费就换一个

igbt很贵的

网友H:
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当然前提是另外2只测量确实是好的情况下。虽然只更换一只可能会出现3相输出杂波较严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对电机的影响可以忽略。要先找出IGBT损坏的原因,电机烧毁,输出对地,散热情况不好,滤波电容漏电,控制回路故障等等,这些都会造成IGBT的损坏。所以不要盲目加大维修成本,应根据变频器的应用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全部更换。

网友I:
太有才了赚钱高招全换保险

网友J:
都这样做的话维修都饿死人了,不过公司花这点钱无所谓

网友K:
如果严格来讲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我建议能用的尽量用,节约成本吗。

网友L:
没有这么高的要求,都要换只不过是多收钱的一种手段吧。

三?川逆变

网友:
只要是一个技术平台上生产的   厂家型号一样都可以用!

网友M:
都换的话最保险啊。我们在公司在维修的时候一般是要求都换的

网友N:
要看IGBT使用的年限,若干年后更换,新旧一起用不好。一批产品质量和寿命差别不大。

网友O:
没必要,换了只是多收客户钱.(从技术角度来讲,大功率变频器都是2个或多个IGBT并联,如果坏了一个的话应该要一起换掉,而且最好找型号一样,批号接近的.三个IGBT一个负责一相,坏了一个没必要全换)

网友P:
全换是欺诈行为   为了挣钱就什么也不要了  那哪行

不必要全换   只要他的开关状态是好的就可以用

网友Q:
有条件测试一下,参数尽量一致最好,否则对称性不好,故障率也高

网友R:
最好用特性一致的,如果想节省就要分析清楚什么原因损坏的,哪几个参数经常运行在最大临界状态,都这么修成本太高,听说有的地方不用换IGBT,直接换台变频器,不是浪费,是单位生产产值远高于变频器的价值。

网友S:
最好都换掉啊。

有很多教训的哦了

网友T:
难道变频器生产的时候还要进行测试配对?当然不会!又不是做高级音响。电子器件的离散型非常大,不像人,左腿不行了右腿也差不多了,同样的型号,有的几辈子都用不坏,有的几百小时就坏了。结论,只换坏的。

网友U:
应该一起换掉,放置三只管子的特性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