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的变频器带ABB的电机老是烧

楼主(2009-09-30):
富士的变频器带ABB的电机老是烧

变频器是风机 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到电机有50米以上,没有装输出电路滤波器,电机用不久时间就烧请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装上输出电抗器试试吧。这么长的线路还没遇到过,。

----------------------------------------------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