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从事变频器维修,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来一起探讨

楼主(2009-09-30):
变频器维修问题解答,希望大家来探讨

网友A:
西门子420,CPU板能维修吗?

网友B:
要是CPU没有坏,只是外围接口电路坏可以修。

网友C:
你都用到哪些仪器仪表和工具?谢谢

网友D:
惠丰F1500---G系列 单相0.4KW变频器外接端子运行,面板电位器调速,上电后,短接运行端子即显示Err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
应该是受外面的强电干扰,你接线的时候不要把输入,输出线与变频器平行放置,应放在它的上面或下面

网友E:
您好!我有一台广州三晶6000系列的3.7kw 的变频器,现在故障是上电后显示正常,运转后输出频率也显示和设定频率相同,外接速度表FM端子也有电压输出,但是就是输出端子没有电压输出,电机不运转。断开电机线也是没有输出,请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楼主:
你好,你查一下驱动看光耦是否有坏的,如果驱动没问题那就是CPU板的问题了

网友E:
谢谢!现在反厂维修了,还没有检测结果出来。

网友F:
请教,我们一台LG变频器,额定功率为4KW,运行时显示HV,检查无异常情况,将此变频器换下安装别的变频器运行正常,而换下的用一4KW电机试验,运行正常,超过48小时没有故障显示,而再次投入后又显示HV停机。请教能否指点一下,从哪下手排除故障,谢谢

网友G:
请问,知道NIKKI日机驱动器的说明书哪里有下,型号:NCS-FI10MA,急,找了太久没找到,谢谢!

网友H:
我们设备压敏电阻严重烧坏,整流桥是好的,igbt短路,快熔烧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楼主分析,谢谢了

网友I:
您好!我有一台FVR-G5变频器3.7kw,运行时显示无异常情况,但输出少一相电,请教能否指点一下,从哪下手排除故障,谢谢

楼主(2009-10-30):
slbwff你好,不是HV是HW吧,你先检测一下模块,不行就是CPU的问题了

楼主:
lanxixuqian你好,你先查一下是那相缺了,先查一下驱动,在检测一下模块

楼主:
阿拉刚 你好,你的压敏电阻烧是因为你的模块坏了,再次加电因其的,主要原因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H:
再次加电也不应该有那么高的电压,我们的压敏电阻电压为1000v,并接在直流回路中

楼主:
阿拉刚  你好,当压敏电阻两端短路,压敏电阻的阻值是非常小的,所以就击穿了

网友I:
您好!我有一台松下1.5kw-220v变频器,上电后无显示,请教能否指点一下,从哪下手排除故障,谢谢

网友J:
你好!变频器实际速度总是和速度表上显示的速度不一样,调节电位器速度和速度表变化不符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xinda ,你好,上电没显示一般是开关电源坏,也有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

楼主:
VCUT 你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变频器与速度表之间的通讯有干扰

网友K:
LG   IG5     2.2KW   客户说有问题,拉回来上电OK,拉5.5的电机也OK,故障记录过流,于是认为好的。客户用了以天说又是这问题。请教!

网友L:
您好,我有一台机器ATV31HU55N4A 5.5KW的
用本机控制,加电机让它跑10HZ,可以运行,但是在停机时很慢,且跳OCF。不加电机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维修-新手你好,LGIG5的变频器CPU板也挺容易坏,也很喜欢报OC,你查查板子吧,CPU 板,驱动板都查一下啊

楼主:
1qiubiao 你好,你说的停机很慢是变频器的制动工作吗,如果是制动工作,你查一下制动这块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M(2009-12-08):
松下BFVOC0154 1.5KW变频器更换IGBT模块、现实面板后仍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N:
我是学习机械修理的但是对于变频方面我也想了解一下,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判断变频器的好还是坏?用万用表怎么量?

楼主:
sxiaodong你好,你的驱动板还有问题啊

网友O:
富士P11变频器怎么改U码?

网友P:
你好楼主 请问有没有LGIG5A 5.5KW的 图纸 邮箱 LU19850428@163.COM  谢谢

楼主(2010-01-09):
初学者88102359,你好,变频器的图纸是没有的,维修只能靠经验,和技术

楼主:
变频王子,你好,进去就能修给啊

网友K:
10        个           字

楼主方便留个QQ吗?有问题时方便请教您

网友Q:
驱动板有问题,更改驱动板

网友R:
楼主你好!今天修一台变频器,0.4KW的,修理后空载和带假负载都正常,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能达到设定的50HZ.可装机后带电机试运转,变频器的频率却上不去,刚开始运行能达到25HZ紧接着就掉到20HZ左右,请教各位,这是啥原因造成的?是否电机有问题?先谢了!!!

楼主:
模具老兵:你好,你说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不同牌子原因都ibu一样啊

网友R:
楼主你好!!!我修的是日虹CHRH-204AES  22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

楼主:
模具老兵;你好,你这是明显的带载能力差,你查查你的驱动板,和IGBT

网友R:
谢谢楼主!!!按你的建议我再查一下.IGBT是好的,我怀疑驱动板是否受到干扰,目前在查干扰原因,待处理问题后我再向你报告.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S:
惠丰变频器运行后无输出 有频率 且运行灯RUN亮   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
lxh272327847你好,把参数复位一下,如果还不行,那有可能是CPU板的问题啊

楼主:
lxh272327847你好,你先把参数复位以下,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CPU板的问题了

网友T:
本人熟悉模拟,数字电路,能熟练使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在线测试仪等检测工具.能准确无误的判断出电子电器和电路板中损坏的硬件,以及对软体的烧录.曾维修电子产品有;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工业显示器,工业电源,变频器,ups ,伺服放大器,触摸屏, 超音波,pcb制造设备控制电路板,及其它各种行业工控电路板。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修复成功率高。
在上海,联系qq:761137500

网友U(2010-02-08):
你好,我有一台爱得利 ms-122的 变频器 上电就报EEP2.怎么修

网友V:
你好:我有一台FRN110PII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H1,不能消除怎么修

楼主(2010-03-15):
gql5645你好:你查一下风扇是否有坏的,没有的话,就查一下温度检测这方面

楼主:
xdine2008:你好,你的机器是程序的问题,先把参数恢复出场值,不行就的重新刷程序呢

网友W:
圣安v80-3075 雷击后开关电源坏,外接10V直流电源控制板7805稳压后供CPU等,7805发热厉害,测量7805地与输出端电阻40欧姆按RUN显示OC,拿下输出控制模块后58欧姆按RUN 0,4闪过变0 7805还是热(比按上轻)是怎么回事

网友X:
楼主你好!请问德力西3.7kw开关电源uc3844不装时7脚有20伏,装上后降到14伏且上下振动,电源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
lxh272327847你好IGBT逆变部分损坏,或者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紫电狂龙你好,你5伏的负载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736151190立华,你好,你负载有短路的,开关电源保护呢

网友Y:
回复内容:把风扇换了
对:

请教,我们一台LG变频器,额定功率为4KW,运行时显示HV,检查无异常情况,将此变频器换下安装别的变频器运行正常,而换下的用一4KW电机试验,运行正常,超过48小时没有故障显示,而再次投入后又显示HV停机。请教能否指点一下,从哪下手排除故障,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WYG589178700你好,不是HV是HW,这个故障很有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Z(2010-04-25):
这里有高压变频技术第一手的研发成果资料,
让您一览无余!
从系统图到结构设计图;
从原理图到芯片级;
从设计说明书到真正的源程序;
它再也不是教授、专家、高新企业密不示人的珍藏!
拥有它,
必助您成为高压变频领域最有説服力的行家里手! 请QQ:512473864

楼主(2011-04-14):
1 变频器的安装1.1 变频器的安装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10℃~4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不超过90%( 无结露) ;       其它要求无阳光直射,无腐蚀性气体及易燃气体,尘埃少的场合,海拔低于1 000m 。1.2 变频器的安装方式1.2.1 墙挂式安装        变频器应垂直安装,变频器与周围物体之间的距离应满足下列条件:两侧距离≥100 mm;上下距离≥150 mm 。1.2.2 柜式安装        变频器应垂直安装。        单台变频器应尽量采用柜外冷却方式(环境比较洁净,尘埃少时)。当单台变频器必须采用柜内冷却方式时,应在柜顶安装抽风式冷却风扇,并尽量安装在变频器的正上方,而且在框体的进风口安装过滤器。多台变频器应尽量并列安装,如必须采用纵向方式安装时,应在两台变频器间加装隔板。2变频器的连线2.1 变频器主电路的连线2.1.1主电路的连线        变频器的输入线(R、S、T)与输出线(U、V、W)绝对不能接错和互相接反。2.1.2 主电路连线的线径选择        1)电源与变频器之间连线的线径的选择和同容量电机连线的线径的选择方法相同。        2)对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要考虑连线的电压降△U,一般要求△U≤(2~3)%Un(Un 为电机的额定电压)。△U 的计算公式为△U= InR0 L (1) 式中:In 为电机的额定电流(A);R0 为单位长度导线的电阻(mΩ/m); L 为导线的长度(m) 。各种标称截面积下的导线之R0 可参见表1。
表1 电动机引出线的单位长度电阻值

2.2 2变频器控制电路的连线        1)模拟量的控制线应使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的一端直接在变频器的内部接地,而不要接变频器的地端(E),另一端通过高频小电容接地。        2) 开关量的控制线可以不使用屏蔽线,但同一信号的两根线必须互相绞在一起。2.3 3变频器的接地        在变频器接地时,各台变频器应分别和大地相连,不允许一台变频器的接地端和另一台变频器的接地端互相连接后再接地。为确保接地良好,应使用短而粗的接地线。        对于变频器的弱电(控制)回路应取一点接地。        屏蔽电缆应使用绝缘屏蔽电缆,以避免屏蔽层接地。主电源的接地端应采用专门的接地端子,不与其他接地的端子共用。

楼主(2012-08-02):
大家好,因为工作的需要,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到我公司网站里提问问题啊太原驰创变频器维修

网友AA(2012-09-28):
山东变频器维修http://www.sb125.com/bpq/,与大家一同交流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