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440变频器

楼主(2009-09-30):
我公司现有一台西门子440型200KW的变频器,控制的是一台200KW的高压水泵。速度由操作台经PLC由总线控制。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启动后,频率到25HZ时,变频器自动停车,反复多次,操作台显示高压泵故障,但是变频器面板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显示,其它的6台高压泵运行正常,不知为何?敬请高师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那你把负载去掉,频率能上去吗?是因为控制部分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先排除一个

网友B:
检测一下母线电压,和电机电流。

如果负载没有问题,有可能是通讯受到了干扰

查看一下故障和报警记录

楼主:
这台高压泵停了几天后,今天2号上班又能正常运行了,怪了!这是不是PLC的问题呀!还是通信总线受到了干扰?还有待观察。

楼主:
2号上的班,中午12点多开的车。到夜里3点多钟,故障有出现了,还是老样子,自动停机,变频器的面板上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网友C:
可否将转矩提升适当调高一点看看,在测量一下变频器接地与零线之间是否有压差.如有压差接地效果不好干扰严重.

网友D:
汕头信念工作室专业板级维修SIEMENS、ABB、SCHNEIDER变频器、各类品牌UPS电源等:13556322466

楼主:
这几天该台设备没有使用,等问题找到后,再和大家说说。

楼主:
这台变频器已解决。问题不是变频器的原因,是水泵连接的输出水管上的压力探测开关失灵,导致PLC动作,关闭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