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NP5和CP1E-N30是不是不能进行连接?

楼主(2009-09-30):
欧姆龙触摸屏NP5和CP1E怎么一直连接不上,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下,通讯线做的完全对,通讯参数也试过好几遍,但就是连不上,是不是CP1E的PLC不支持这屏!!急!!!

网友A:
^_^还是第一次见不行的,是不时你的串口有问题呀。

楼主:
是不是接线方式不对,是不是:  2,3,5 ----2,3,9 ,45短,或3,2,5----2,3,9,45短.有用过的帮忙回个贴!!

网友B:
应该很容易连接得

www.ytleader.cn

网友C(2010-08-26):
你的接线方式不对。2,3,9——3,2,9/两端的4,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