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福禄克保险丝400MA 11A 500mA 10A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01):
产品名称: FLUKE福禄克保险丝400MA 11A 500mA 10A
产品型号: 400MA 11A 500mA 10A
产品描述: 福禄克保险丝440mA 500mA 10A 11A供应.Fluke数字表专用保险管440mA/11A(适用于F8X、 18X、17X系列万用表), Fluke 15B/17B数字表专用保险管10A/500MA Fluke 1 5B/17B数字表专用保险管500mA

请问“400MA 11A 500mA 10A ”是什么意思?

电压:1000VAC/DC 又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快速熔断器?

用什么保险丝可以代替?

谢谢先!

网友A:
福禄克保险丝440mA 500mA 10A 11A, Fluke数字表专用保险管440mA/11A(适用于F8X、 18X、17X系列万用表), Fluke 15B/17B数字表专用保险管10A/500MA Fluke 1 5B/17B数字表专用保险管500mA

型号:DMM-B-44/100

尺寸:10*35

电流:0.44A

电压:1000VAC/DC

分断容量:10KA

1000AC/DC好理解,既能用于交流也能用于直流,我想DMM-B-44/100 才是真正的型号,不知道对不对,至于那个11A好象指的分断容量11KA吧,大家不要拍砖啊

楼主:
谢谢驰骋的蜗牛。

是不是福禄克表有两个保险丝?用于电压和小电流档的是440mA,用于大电流档的是10A?

还有1000AC/DC怎么用?为什么要这个指标?

XW:在正常使用时,保险丝两端的电压很低,只有零点几伏,怎么也达不到1000V的。

东方:那是考虑到万一烧断,电压就可能升高,如果超过1000V,保险丝可能拉弧,不能有效分断,就不保险了。

网友A:
至于福禄克有几个保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这么好的表。这些数据都是卖保险的给的

XW:在正常使用时,保险丝两端的电压很低,只有零点几伏,怎么也达不到1000V的

我想的看它的安装位置了,我们好多表的保险接在表笔的输入处做为保护,那用它量电压时就有可能会有很高的电压了,当然也就出现了AC和D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