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停机时抖动,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01):
当电机停止时有过冲现象,而且有时抖动,电机反馈脉冲数总是增减1个脉冲,电机噪声大,调整增益参数后未见好转,请问各位高工如何解决。电机型号:ECMA-G31309ES  驱动器型号:ASD-A1021-AB

网友A:
电机反馈脉冲数总是增减1个脉冲

这是正常现象,应该的

电机噪声大

这个不正常,不应该有很大燥声的

,调整增益参数后未见好转

什么控制方式?位置增益降低了,真的没有作用么?

网友B:
这是伺服包内部的刚性调节问题!在调试过程中必须带负载(齿轮齿条皮带丝杠等),

网友C(2009-11-16):
电子齿轮是多少?是不是有点大?如果大了 慢速的时候都会抖动

网友D:
我的好像也有这种问题,当伺服电机不动的时候,会有抖动,有时有有时没有。不动的时候没有负载。

网友E:
参数调试、另外注意供电电压是否合适

网友F(2010-08-10):
用台达的司服软件,自动增益调整,P2-00 P2-02 P2-04  P2-06   。降低增益值试一下。

网友G:
看你是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如果是位置模式,依据情况调小2-00、2-02、2-04和2-06,同时可增大1-08看看效果

如果是速度模式,则调小2-04和2-06,同时可增大1-36看看

效果是可以调出来的。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哪家买的就找哪家

网友H:
降低位置环增益试试,这对停机时的抖动有益!负载惯量比是多少,不行就得考虑惯量是否匹配了!

网友I(2010-09-27):
台达手册写的着拉及,抖动正常,我们公司来了几帮台达的人,调完后都是那样

网友J:
台达的伺服就这德性,简单场合用用还凑合,它的销售人员自己都说是停不住

网友K:
langleys. 请问你是哪个城市的?是啥设备停不住啊。  停不住抖动的话,一般都是负载惯量比太大。前一段时间调好了一台设备,负载惯量比大的惊人,都到了几百倍。最后不断的减小伺服增益以及位置前馈等参数, 才能停住不抖动、不停车。

所以在客户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负载惯量比,要不然再牛的技术支持也调不好。

网友L:
一般来说都会建议负载惯量比在20倍以内,在这个比值下会较稳定,响应也会教好,但大多的使用者都不会在意这参数,惯量比破百的比比皆是。

网友M(2011-06-06):
台达的售后给调试好些了,我在北京,设备发到上海了,台达是技术说是惯量台达造成的,要增加电机与驱动轴的速比会好些,我用的是位置模式

网友N:
检查一下制动电阻????

网友O(2014-09-10):
我们是停机了反转这个怎么解决,位置模式,AB系列

网友P(2017-06-22):
这是伺服包内部的刚性调节问题!在调试过程中必须带负载(齿轮齿条皮带丝杠等),

波比得。

网友Q(2018-01-03):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R:
慢速工作一次不就知道是不是惯量问题了吗 降低工作速度来消除惯量,如果一切正常再渐渐增加工作速度,以此找出该电机与此设备的最佳惯量比 控制惯量的唯一方法不就是工作速度吗 也就是该电机与此设备的最佳工作速度和最高工作速度 如果想提速工作 在没有超出该电机的最佳工作转数就产生大惯量了 可以更换减速器 相反就需要更换电机了 本人不懂电机 不过理论是这样的 就好比你能把重物抡起来 但是做不到突然停止 但是你还必须要停在这就会出现晃动

网友S(2018-07-01):
台达的司服软件

网友T(2018-08-14):
感谢楼主的分享!来学习了!

网友U:
我的好像也有这种问题,当伺服电机不动的时

网友V(2018-11-12):
感谢楼主发帖哈哈哈哈,好东西,学习一个

网友W(2019-03-08):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网友X(2020-09-01):
刚接触台达伺服,问题跟你一样。头大。

网友Y(2021-07-31):
台达伺服停止后还会自动反转,售后说是程序问题,但换成别的品牌好了,

网友:
机停止时有过冲现象,而且有时抖动,电机反馈脉冲数总是增减1个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