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KD62电动执行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9-10-01):
请问这个电动执行器该怎么接线啊?它是AC24V供电,所以G和G0需要接电源。然后Y是模拟量DC10V输入。关键是请问AC和DC可以用同一个GND么?如果不可以,这个执行器没有可以接线的了。。还有一个问题4-20MA模拟信号分直流和交流么?谢谢~

楼主:
这么多天竟然没有人回答。哎~不过我最近试验出来了。AC24V接G,G0。DC 4-20MA接Y和M~Y接正,M接负~

网友A(2009-12-19):
好人啊 我今天正好要用 谢谢

网友B(2019-08-12):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天竟然没有人回答。哎~不过我最近试验出来了。AC24V接G,G0。DC 4-20MA接Y和M~Y接正,M接负~

要是温控器输出0-10v控制这个执行器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