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拆解图(原创)

楼主(2009-10-02):
德国产伺服电机,运行时噪音大,怀疑是轴承问题,进行拆解更换:

第一:首先拆开两侧端盖,但要准备好必要的工具。

拆开前端盖后的电机前端:

再拆开后端盖以后,旋转变压器呈现在眼前:

做好标记后拆下旋转变压器:

从轴承外观看,已有锈蚀,必须进行更换。

网友A:
转子做成空心的,是为了减少转动惯量

网友B:
学习了,请问一下,旋转编码器也有零位吗?

网友C:
从轴承外观看,已有锈蚀,必须进行更换。

老板,你换轴承是这样判断该不该换的啊?

网友D:
这个是什么 谁知道的说下

网友E:
不知8000转的轴承用哪一种进口品牌较好,另外旋转编码器即便做了记号,事后也很难找到同步零位,因为电机已拆卸离开设备,角度及主轴位置也变动了.谢谢继续指点.

                                                           2009-10-7

网友F:
楼上说极是,要分永磁式和感应式,永磁式的做记号不管用,请指点

网友G:
如果是伺服电机,及旋转变压器 Resolver 测速,应该是要定位吧?

网友H:
兄弟:你拆开后,重新安装能保证以后运行的精度吗??

网友I:
我们现场使用很多上述电机,小的5.8A,大的29A  。维修更换过轴承,但更多是更换编码器。故障出现在运行中超速报警,或者堵转报警。没办法,只好买同型号的编码器换上。编码器的零位调整很关键,否则调整不当,运行是不会正常的,大家是怎样处理的,欢迎交流,谢谢!另外该电机是不是只有6SE70 MC可以控制,其他变频器无法控制,另外该编码器是不是无法取消呢。   邮箱:13889484875@139.com

楼主:
重新安装后上电调试,粗调旋变位置,直至电机不出现报警、打哏现象,目前使用良好。

网友J:
编码器的零位是怎么回事,好像和闭环控制的系统有关。如果单纯在伺服电机上面调不是很麻烦?

网友K(2011-08-20):
图片拍的不错……

网友L:
还真没拆过,长见识了

网友M:
不错,不过请版主把标题错别字改一下。

网友N(2012-06-17):
电机转子拆出后能不能裸放,会失磁吗?